盈通G4400MX花屏.(已重新上图)

楼主(2010-12-13):
开机有时正常, 有时屏幕出现几行点点, 桌面刷新一下就没了.

这是显存坏了吗?

显卡是三星颗粒的. 不会是通病吧?

网友(点评):
观察外观有没有爆电容..用软件测试下有没有芯片报错..还是老化了..

网友:
清洁一下金手指

网友:
分辨率和驱动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GPU虚汗,做GPU....?

网友:
我碰到过,加一些硅胶,做做清洁就好了

网友:
清洁一下金手指。看看不行做一个BGA

网友:
我在短接正面左上角第一个颗粒的5,6脚。 结果发现变成32M了。而且测试正常。

我把它断开后,又变成64M,还是原来的错误,96,97,98,99,116,117,11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