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显示器横线和颜色不良

楼主(2010-12-13):
NESO显示器HD770A开机出现横线和颜色不良

看着觉得应该是接触不好,拆开显示器检查,检查了主板没有发现问题,拆下显示器尾板的屏蔽罩,发现IC601  M61316SP的脚有细小的裂纹,加焊后试机正常。

网友:
先检查一下视放供电。

网友:
线没问题的话
把视放板上的电容换一遍
一般来说可以决绝

网友:
应该是视放对比度范围问题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视放板虚焊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