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上的双二极管sp10100c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0-12-13):
由于手上没有这一样的
二极管
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整流管吗?如果是整流管的话在电脑电源上随便拆个装上就行,注意绝缘

网友:
IN5347B 可以用

网友:
5347肯定不行
10100是10A 100V的你可以用10150 20100 20150

网友:
既然10100没有了,那10150 20100 20150他可能也没有 。 最简单的从主机电源拆下一个45V的整流,虽说耐比原装的低, 事实证明可以用 。

网友:
液晶显示嚣的电源板上都有这个啊,随便拆一个换上就可以了,这个双二极管叫肖特基管,也有人称对管。。。正向200多欧,反向无穷大就可以了。

网友:
在坏的液显电源板上拆就可以了,那两个都可以代用的

网友:
找个极性位置一样的就行,也可发直接用两个二极管并上去

网友:
从相同的板子上拆下来换就行了

网友:
这种肖特基二极管很少坏的,取下后测量不要盲目乱换会故障扩散的

网友:
解决了 找了个20A 60V的上去了就耐压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