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样子,ATI同样也存在类似于显卡门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修过不少联想的C420A,E390A的机器,使用的是M52-P的显卡,故障是花屏,白屏,黑屏,都是更换或加焊显卡搞定的。

因为之前碰到加焊不久返修的,所以后来都是更换全新的显卡。

今天又收到一台E390A的机器,外接完全正常,内屏完全的黑。试着用风枪对显卡的核心加热10秒钟左右,冷却后开机,就已经亮屏了。

     看来,ATI M52-P的显卡同样存在核心容易虚焊的状况,但这个显卡芯片目前应该不存在改良版本。换全新的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不管什么品牌,显卡都是发热大户。如果用户不注意散热,风扇口堵塞,又长时间大型游戏的话。都会导致虚焊或显卡本体损坏的。A卡只不过相对发热低一点而已。

网友:
说的是 A卡坏的还是比较多了

网友:
高性能带来了大热量,现在笔记本的好多问题都在BGA上面了

网友:
速度快了,散热问题在解决啦就完美了。

网友:
前些天幫同行解決一個 Acer 的機子,忘了啥型號,它的顯卡也是ATI的,本就虛焊,後重植球上機,可開機進Vista 系統,但沒多久就自動關機,去摸他的顯晶熱導管,沒啥燙,拔掉熱導管後要命,燙的很,於是在顯晶上加上矽導熱墊片,還是一樣會關機,火大.....當天就跑去材料店買了個3V1A的致冷晶片掛上......呵.....搞定,再也沒自動關機拿3DMARK 2003跑一整天也沒事 ^_^ 真的是一個爽字

网友:
楼上的是怎么用制冷晶片改散散热的?发个专贴给大家共享看看。装制冷晶片空间允许吗?

网友:
A卡相对发热小一点而已~~本本玩大型3D游戏都不怎么吃的消

网友:
如果把发热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得去要饭了。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样我们的BGA才有用武之地啊

网友:
发热已经是制约芯片发展的一个瓶颈了

网友:
修地就是问题,找的是方法

网友:
那機器已還給同行快一禮拜了,不知還能不能借來拍照....我盡力連繫看看 ^_^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1A的致冷晶片,这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如何安装。

网友:
是的 如何安装 材料咋那里可以采购的到

网友:
很多都是散热没做好!管你多好的显卡 一样出问题

网友:
3V1A的致冷晶片买要多少钱?所有机器都能用吗?希望能看看图。

网友:
我也想看看3V1A的致冷晶片是长得啥样的,发个图片来开开眼界

网友:
3V1A的致冷晶片是长得啥样的

网友:
制冷芯片我见过,3V1A的话体积不会太大,厚度3毫米左右,跟个陶瓷片一样,大小比咱们改装用的铜片稍大一点,我感觉改装也可以哈,不过凭空增大了1A的耗电量,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哈!!

网友:
3V1A的致冷晶片是什么东西,楼上的麻烦发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
我自己去百度一下

网友:
3V1A的致冷晶片是什么东西,楼上的麻烦发个图片来看看怎么安装

网友:
ATI的显卡不好加热很容易把桥烧坏 芯片本身的厚度有很薄

网友:
期待3V1A的致冷晶片

网友:
第一次听说,我也想知道3V1A的致冷晶片是什么东东

网友:
查了下 淘宝上叫半导体制冷器 不知道好用 貌似用电比较多

网友:
显卡发热是必需的,就看怎么把散热做好了!

网友:
说的是 A卡坏的还是比较多了、

网友:
3V1A的致冷晶片,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希望楼主拍个实物图上来看看

网友:
A卡一般本体不良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