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NPAI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0-12-13):
EP-9NPAI主板开机不显示,用检测卡检测开机C1--44重复检测跑码,第九次正是继续前进,到7F就不动了,换过几个显卡都不行,但用戴尔原装机器显卡可以,不知为什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板百分之百是桥的问题  加焊桥就可以了

网友:
冷机开机不重复跑码!的二次开机就重复跑码!每次都这样!!!

网友:
先耍个BIOS  在杀桥

网友:
冷机开机不这样,热了就不行,会不会是热稳定性不好了,有元件温度过高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和热稳定没关系,看机马上重启也不行,必须拔掉电源等会再开机就不重复跑码,但也不显示!!!还是到7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