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F3600外接无显示

楼主(2010-12-13):
机器板号:71-M3000-D04
问题: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内接显示平也可以正常显示,就是无法外接其他设备.
量接口针脚1/2/3/4/11/13都无电压5/6/7/8/10接地,9脚有5.43V,12脚有4.0V,14脚有0.65V,15脚有4.0V.

看图上量1234脚连接到LP2的8765脚,量LP2前端1234脚也都没有电压.
11/12/13/14脚连接LP1的8765脚,量LP1前端13脚没电压,2脚有4V,4脚有0.65V.

看图上1脚这个TZ1109不知道是重哪来的,图上也搜不到,3脚Z1102和4脚Z1103都是从U24来的,看图上U24后面还有ABCD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量板上U24:1脚0.95V,2脚0.96V,3脚0.64V,4脚0.98V,5脚1.00V,6脚0.64V,7脚接地,8/9/10/12/13脚都无电压,11脚有0.64V
14脚有5.10V.不知道U24工作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附上图纸望大家指教下.

网友:
怎么都没个人来帮忙看下

网友:
刚同事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昨天店里有台40寸的液晶电视,接过那机器他说有显示,但屏幕图象会抖,觉得很奇怪,可那液晶又拿走想再试试也没办法了

网友:
看图把LP2取掉,再把R342 R349 R357 C37 C39 C40这些电容电阻的对地脚翘起,开机测R342的另一端有0。8V左右的跳变,R349的另一端电压会从0。6V一直往上升到1V会稳定下来,R357的另一端开机一直是没有电压的,但开机后按键盘的切换外接偶尔会有0。4V左右的电压出来,这电压出来的时候上面两个也会变成0。4V左右。于是就把LP2装回去再开机试,电压情况和上面一样,偶尔切换出来三个电压都是有0。4V时就把外接显示器接上,可显示器还是没有显示,接上显示器量着三个电压又都没有了,于是把显示器拔掉这些电压又会出来,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弄了,大家帮帮忙?

网友:
显示器又换了三四个了都一样

网友:
查13脚线路

网友:
看看I/O有没有问题,其次看看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A接口的13脚吗?这脚没电压啊,这脚连着U24的8脚,8脚要产生着电压9脚的有输入DAC_HSYNC.可量9脚没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集成显卡啊?那就是北桥了吗?机器能点亮不敢轻易动北桥啊

网友:
显卡应该没什么问题   着重查一下VGA外围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和客户说下情况说修有风险,客户就没修了,哎……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哦,现在的客户就是不好搞定呀,一说有风险,就不修了。

网友:
应该是外围电路的是你看看各个供电点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