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升级内存(扣威望10,违反规定,冒充原创)

楼主(2010-12-13):
文字都加在图片上了~~~

yzz163 -10 扣威望10,违反规定,冒充原创

网友:
好详细的内容,正学习这方面的知识,长见识了,一会就去“开刀”,我已经准备好几十条“尸体”了。

网友:
前两天刚合并了两条256的条,现在还没出手了,焊接方面就不说了,软件我用的是SPDTool。

网友:
请问一下谁有做过这样的?做一个要多久?

网友:
奇怪是奇怪在楼主直接拆下威刚的8颗加上前面那颗也是好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如果按这种看法,威刚上面可能根本没坏颗粒,只是虚焊
都不用这么麻烦补,而且修改SPD用SPDTOOL比用这个THAIPHOON方便多了,又直观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打击那些盗用别人作品,冒充自己的人

网友:
没有试过,有空试试,坏内存一堆

网友:
做之前,要有收尸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