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如何负载

楼主(2010-12-13):
像液晶显示器开关管啊。12V和5V都是怎么负载的啊。。。那负载又是什么意思啊。请各位教教啊。

网友:
我也新手,等待大侠回答,一起分享

网友:
就液晶显示器来说,12伏的负载就高压电路。5伏负载就是驱动板。

网友:
电阻什么的都可以称为“负载”的。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液晶显示器里面好像就只有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就碰到一个20V给高压板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想15寸的

网友:
一般电源是12V5V;还有电源的高压是24V5V 15V5V的;还有单独就一个电压12V的;驱动板也是12V的

网友:
一般不要负载。

网友:
接上一个大功率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就我来看负载就是某个消耗电的东西【一个电阻一个随便什么东西或是灯泡都算】  跑线路12v接哪里那里就是它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