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78座子修复一例

楼主(2010-12-13):
今天修到这张板子。。客户拿来是点不亮。。我通电测试电压。。发现内存供电只有2.0V左右。。当时也没在意。然后给客户说要换个座子,但是。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内存供电提到2.7V的样子,就OK了。。当时就呆了。。

网友(点评):
如果一代的内存电压一般都是2.5V电压..2.0确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楼主是怎样把内存提到2.7V 的?

网友:
有点难明白。

网友:
就是随便换了一个供电管。。

网友:
内存是一代,二代

网友:
换的内存供电管吧,你提高内存供电,你拿什么去提高。

网友:
哦。。我就直接换了个。。电压就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