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不显示求救

楼主(2010-12-13):
接到一台HP 541的二修机器  KBC 网卡芯片 CPU 供电被动过,    现象是第一次开机CPU供电出来了 电流1A左右   几秒从启后CPU供电变成0.4    电流0.5到0.6之间   CPU供电0.4的时候PM_DPRSLPVR型号就是1V     PWR_GOOD_3  3.3V   CPU供电芯片  换过       南桥加焊过      有谁修过这种故障 或者给点建议啊    谢了

网友:
KBC没有的 不然到想换个  南北桥不想随便动  不要问题越高越多

网友:
第一次上电有点像没捉到显卡掉电,重起后上电有点像有电没上全,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先看看CPU有没有正常的跑码啊

网友:
没跑码  电流没跳变  诊断卡也没反应,不过也许他不支持也有可能

网友:
修好了  CPU供电有的时候PCIRST没出   把网卡芯片拆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