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航嘉坏电源

楼主(2010-12-13):
有很多个航嘉坏电源,都是没有待机,拆开看了一下有的保险烧了,整流管坏‘,辅助开关管坏,还有辅助开关管后面的推动三极管坏。辅助开关管用的是C5027R    推动三极管用的是K450  C945 P  主开关管用的是D209L   修过一个,从别的坏电源上面拆了一个推动三极管可是装上后绿色线达到8V多(用表测的,没敢上机)。现在也没有配件了,修电源的高手,知道那里卖这些配件的告诉我一声,或者这四样东西有什么可以代换,也说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意思是没有配件,那几种东西不知道找什么代换,也不知道去哪里买。

网友:
电子元件店有售,实在不行淘宝。替换的话,查一下元件参数。换同样参数或稍高的。

网友:
从同型号的坏机盒上拆,两个配一个。开关管用得最多是13007和13009,只要耐压大于500V电流大于5A,功率大于50-100瓦的NPN型高频三极管可代用,辅助电源开关管可用耐压大于1000V,电流大于3A,功率大于30瓦的C3150、3866、BUT11A代用,推动管945那里都可以看到,这个不难。

网友:
待机电压高到9V,那是待机电路还有问题了,这个还要换下光偶试下

网友:
从你的那一堆里面找出几个换上呀,不会都坏的是一个部件吧

网友:
质量好电源最好用原型号维修   修好后才能保证以前的质量  条件允许最好不要代换。

网友:
电子市场上多的是  买一堆回来就行了  最好买原型号的

网友:
都是常规的配件,卖元件的一般都有,不难买到

网友:
从别的坏电源上拆

网友:
有一堆就好修了,除非一堆都是  8V多吧?

网友:
楼主说了,都是没有待机

网友: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买元件都买一百多元,坏的元件最好是用同型号的,这样潜在的问题就少,也稳定,有需要可以留言我

网友:
不是特殊元件 一般从旧电源拆下来旧够用的。

网友:
拆旧修旧最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荤倒、电源管、13007之类、都是低频管、哪来的高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2011-01-16):
看来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很强啊!

网友:
一修电源就打火。。。

网友:
淘宝上卖这些东西的很多,要去实体店的话在深圳华强北电子世界这些地方多得是,都是做电子元配件的.

网友:
就是拆东补西吗

网友:
杭州市电子市场多得很

网友:
楼主有得修理了,烧得还很多,列一个元件清单表一起到电子城买

网友:
如果是修来卖!!!那么有旧配件!那就把没坏的先用上!这样成本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