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报E0,两声长鸣。求助!!

楼主(2010-12-13):
主板:V星G31M3 V2
故障现象:诊断卡报E0,两声长鸣。
分析:个人认为是内存没过到,于是就测量其供电1.8V,上拉电压0.9V都正常,看到坛子上说有可能是晶振问题。。于是换掉,故障依旧。现在求助!!

网友:
是同行拿过来的。。网卡芯片已经被拆掉了。

网友:
怎么就没人进来帮帮我。。

网友:
晕了。。测完了所有的地址线。。数据线。。3.3   1.8  0.9全部正常。。

网友:
准备刷BIOS。。但看不清楚型号了。。是个8脚的BIOS芯片。。知道的说一声。。谢谢了。晕死了。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Io和这个有关??我已经刷了BIOS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对照量内存的电压。。。没问题的话。。量北桥的电感的电压。。。北桥供电不行。。也会导致内存不读。。。还有内存119 120 两个脚的阻值和电压。。

网友:
刷bios   我修了2块都好了    不过bios是到别人那刷的    我的那个不支持8脚的那种

网友:
你的内存是667的还是800的,我有一块ASUS的板子,上667就跑E0换800的就什么问题没有了你试下可能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你上的是多大的CPU

网友:
对,换CPU,内存,刷BIOS,加焊桥

网友:
你那块主板问题和我一模一样  板子还较新  挡内存    我也有一客户V星G31这个毛病

网友:
一开始我以为内存不好 换了多少次也一样   CPU也换了还是一样  搞了大半天还是一样  相互探讨一下

网友:
确定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和阻值正常,北桥的供电是否满足

网友:
我修的这块V星G31好像用了一年都没到就坏了  品牌的不如杂牌  我帮客户换的杂牌三年内没毛病

网友:
刷个BIOSV星的板子BIOS易坏

网友:
已经刷了。。故障依旧。。BIOS为:8脚SOP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