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技嘉 无供电

楼主(2010-12-13):
技嘉945GC 开机诊断卡无显示代码 查CPU供电  都没有   主供电  0.4   低了   复位没有   场效应管 没电压  有几组D级有12V    本人硬件新手 该怎么查?

网友:
最后才弄U压。。。貌似要先整内存。总线。桥的供电。。

网友:
场管是否正常?CPU供电对地是多少?I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VID,ENLL,VCC),换IC。

网友:
先看别的供电正常不,如果内存供电不正常要先解决内存的供电。如果内存供电正常,其它供电正常就先把CPU供电的控制芯片换了吧。因为你供电不正常,所以复位等信号就先不要管理它的。

网友:
你先看看 桥有没有工作电压,在测量内存最后CPU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电源管理是好 4 5角对地通

网友:
先测北桥和内存供电正常是否正常,然后就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请问下你那个是什么型号

网友:
VCORE芯片是不是ISL6566
如果是
查37脚ENLL
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如果是低电平
再查内存1.8V,和VTT_PWRGD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边上的那个 6520坏了吧

网友:
换掉南桥边上的那个 6520,前天修一GA-945就是这故状

网友:
如果你能确定场管和电源芯片是好的,那就检查一下电源芯片旁边的小电容和小电阻。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另外IO芯片也和VID信号有关。

网友:
内存  南北桥供电有吗  没有的话先把这个给整出来

网友:
你先查清楚供电线,复位先不管,修板三大条件,先查供电,在查时钟后查复位,如果是ISL6566的芯片一般坏的比较多,如果CPU和内存这边有LM358的话,你要先查一下内存供电先,北桥旁边的管子你也要查一下,在四针这边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6520爱坏
先看这个控制的1.8V有没有出来
它没有供电会影响整个板子的供电

网友:
对,先查南北桥供电,内存供电,正常后,再查,有的上CPU,才有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