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板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0-12-13):
如题USB接口开机进桌面后,插上U盘没反应不能认到硬件,拆下主权查供电有4.75V应该是正常的,打中间四个数据传输针,两针有500多,另外两针一个无穷大,一针只有300多,量另一个USB接口,同样供电有4.75V,两针数据传输针,两针有810左右,另外两针一针70左右,一针接地.这样的情况会会是桥挂了

网友:
看你的说法,应该是桥挂了。用pci转出来的usb得了。

网友:
南桥坏了啊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挂了?不过楼主换表针测了没有?有时候换换表针,阻值都变了

网友:
恩确定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