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 灯闪,电流跳,复位跳。

楼主(2010-12-13):
AMD的板子
第一次修到这种板子的时候,症状是不过内存,更换了测机CPU 闪龙单核的,症状变成两个LED灯交替闪烁,MINI PCI插槽的复位在0V和3.3V之间来回波动,电流表的电流在0.9-1.2A之间来回波动。再换回他原来的CPU症状又变成不过内存了。我猜想可能是CPU坏了,而我的测机CPU不兼容。当时客户着急拿走,自己又找不到判断故障的测机CPU,就退机了。
再一次接到6535S的机器,症状直接就是灯闪,电流跳,复位跳。换了测机CPU仍然如此。抱着尝试的心理加焊了北桥,故障依旧。原装的CPU是AMD QL62,在淘宝上买了一个QL60换上机器就显示了。没什么技术含量。

总结一下,这个机器灯闪,电流跳,复位跳,直接按照不跑CPU来维修吧,不用盲目没有头绪。而且CPU坏的可能性很大,据说是通病,与6515B类似。并且更换的CPU要能支持RS780北桥,普通的单核CPU可能会误导你,因为换了故障依旧。

另外不止一个帖子里的朋友说要原装的HP适配器,18.5V的才能显示。
我用自制的电源头,用电流表可以正常显示。测机的19V代用电源也可以正常显示,不知何故。不过用原装适配器才能正常显示也有参考价值,可以尝试。

只是分享,没什么技术含量,写给不知道的朋友。

网友:
顶了 今天也遇到这问题 正晕呢 有头绪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顶下LZ。经验才是最中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