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进系统过个10几分钟就黑屏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13):
有张9600GT  512M的显卡··进系统过个10几分钟就黑屏··GPU加焊了也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啊··有没可能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换块板,如果没条件。焊下板的北桥。查显卡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板???这跟板也有关系·???

网友:
这显卡是映众的显卡··想刷个BIOS可是找不到··有没有朋友法个给我··型号是GF-9600-GT    512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PCIE不用经过北桥吗?如果板是AMD的。另当别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JP板上478的CPU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意思是说9600GT 是AGP接口的?在下没见过!

网友:
主板cpu478的、显卡pcie的也有。不过9600gt在这种板子上兼容性不好、兼容性最好的显卡应该是nf73-76系列。amd的700-8500系列.可能是兼容性不好。更换显卡试试。

网友:
供电不够?你电源多少W的 ...还有风扇有没停?芯片温度...都看看

网友:
这板肯定没问题的··显卡供电也有··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我这有类似问题,是主板供电不足。

网友:
供电不足  或换BIOS

网友:
场管看看是否发烫 估计是变质了 电感烫不烫 摸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