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本本蓝屏

楼主(2010-12-13):
神舟的本本,客户说是摔过的,进PE不蓝屏,有时能识别到硬盘,有时进PE不能识别到硬盘,磁盘管理器还是能看见的显示要初始化,BIOS和DOS每次都能看见,SIS芯片组,装系统就蓝屏,代码有0X000000F4,0X00000024,内存换过几根了,我认为能进PE,和北桥那方面没多大关系,望大家给个意见

主板是SIS968的南桥,原来是南桥不能支持320G的硬盘,换比他小点的硬盘OK不蓝屏了

网友:
肯定是摔掉件了。拆机仔细看一下。

网友:
期待你的答案,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不大,我仔细看过,没见有掉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是南桥那边有问题,能进PE问题应该不大,我找到他以前的系统开机蓝屏报硬盘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很想做,可是能显示风险很大啊!!!硬盘都换过了,而且是读取硬盘报错蓝屏的,南桥空焊了会出现读取硬盘错误吗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注意检查南桥到硬盘的数据线  南桥虚焊可能性最大

网友:
先换个小容量的硬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硬盘客户换的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SATA的数据线打过,无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以前是SATA160G,现在320G没什么分别吧

网友:
我感觉也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哦  这个问题肯定出在南桥了   做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做了南桥,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独显的还是集显的  要是独显的 建议你再看看显卡

网友:
显卡是一个指甲大的SIS芯片,呵呵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晕  那就只有注意检查硬盘旁路

网友(2025-09-06):
仔细检查一下外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