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没见过的开机电路,技嘉ga-m68mt-d3主板开机电路的独特之处

楼主(2010-12-13):
从开机针跑线,找到一个线头连接到一个8脚的芯片,nuvoton 3012s 021gb,没查到这个芯片的资料,不知道起什么作用,估计是 个开机芯片什么的,用什么代换呢?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主板的1117芯片,不是接主板的5v待机电压,而是接的红色5v电压。
这个再怎么查呢,上了几个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查下1117有没有3.3V的电压输出,如果没有,就换掉1117。

网友:
我也顶下,你测1117有没有5V进3.3出,一般是这样吧,呵呵

网友:
zhg这个板子1117芯片接的是红色5v,而不是待机5v电压,所以说没开机是没有电压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