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 开机后掉电

楼主(2010-12-13):
刚接到一台HP500的机器,讯驰二代2.26,512 ,80G,这前是开机掉电,到出现WINDO画面时就掉电了,拆机看到风扇的灰太多了,清完灰后,我装起来以为正常了,谁知还是一样的问题。我就拆机把CPU核心供电换了(MAX1532A)心想这下一定应该没有问题了,谁知装上去还是一样,系统是新的,所有的外接都换完了。问题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进安全模式和PE了吗?试试,一般进WINDOWS时都会调用显卡驱动,如果每次都是那里掉电,就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INTEL 91的集成显卡,PE可以进去,安全模试也试去,都可以进去。

网友:
我正在加焊北桥,看是否北桥空焊造成的。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哪里保护了啊  要找出是哪里保护

网友:
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加北桥、南桥未果。可以进系统跑3D,跑到一半就掉电了。真是搞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你先重做一下南桥,然后再做一下显卡,显卡最好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e可以进去?进去掉电吗?不掉的话没做过系统看看?

网友:
掉电 检测起来是 蛮 负杂的

网友:
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显卡最好换了

网友:
掉电还是真麻烦 !空焊!硬件有问题!温度有问题!供电不足!都有可能!还真不好查!

网友:
最后还是以失败为结果,我给客户换一片新,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掉电大部份是少供电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