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RXC410NS主板内存电压1.93V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开机跑C1,供电管的s极电压是1.93,内存管理芯片是W83310g-r2   3脚电压参考极只有0.97V,电压输出也是0.97V,新手不明白了,大侠们来看看

网友:
什么内存管理芯片是W833.10g-r2吗,你这款主板不是集成在北桥里面的吗、??那个应该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吧,供电管S极应该是5V或者12V才对吧,

网友(点评):
没整明白你说的啥。S极供电为5V 或12V。内存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吗??

网友:
郁闷了,内存无缘无故过了,但是停留在代码26显卡也换了,就是不显示,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