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江390两温区BGA机改三温区手记

楼主(2010-12-13):
同江390两温区BGA机改三温区手记

题记:也想参加原创大赛,可俺 的这个原创是工具。如果不合适,请版主移至正确位置。

随着无铅的普及,以及黑胶、红胶等的使用,俺的两温区BGA已经不能胜任一些工作了。心急啊。

买个三温区的吧,这两温区的如何处理?卖?一时处理不了,价格还不好。唉。

只有一条路可走了——DIY,改三温区的。

说干就干(也不是马上,谋划了大半年了,毕竟经银两。)

一、        材料的选择

1、发热砖。
购进四块60×60发热砖,选了带热电偶的(一是防止运输损坏,再一个是顺便还想做个植珠用的迷你铁板烧,后面详述。)

2、智能温控器
   这个当时选择时没有经验,也是为了省银两,没有选择PC410,现在看起来,还是应该选择PC410。有看官问了,为什么?下面详说:
   唉,为了省几两银子,我选了30段的温区,XMTA-7411。图如下:

经验的原因,当时也没太细了解其性能及参数。回来一DIY,问题出来了:
(1)        工作频率太低。最低为1秒。

(2)        时间单位是分钟,和原有的上加热用的PC410(为秒)不合拍。店家说给问一下能否改秒为单位,现在还没回音。

已经买回来了,只好先这么着用了。

切记:要选PC410啊,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

3、风筒

我选了AT8205。或是直接买风筒改造。

唉, 为了一机多用,买了全套。现在看来,AT8205的风枪温度不好控,还不如买手柄呢,现在AT8205的控制器成了摆设,又多花了百十多元。

4、固态继电器
这个没说的,选40A的,反正价格差不太多,为以后扩展留余地。一并买了散热器。

5、航空插头。
还是由于经验的原因,我选了CX系列的

后来AT8205回来了,一对,对不上号。只能改了。

大家最好选用GX16 7芯,这个和AT8205手柄的接口一致。

这个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选。主要是为了使温控器可以一机多用。
实际证明,选这个是有用的,后面的MINI 铁板热植珠焊就用到了。

6、其他辅料

就不多说了,角钢、螺丝、旧电源壳(因手头上只有这个)、开关、电源线、热电偶及补偿线等,大家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不了图,先占下面三个楼,以备用。文章长了点)

网友:
二、        所需工具

1、        电钻、钻头(4cm  6CM)。这些就不
2、        开孔器——用来对底板开孔,以便风筒能从下面伸上来。

3、        钢锯
4、        米尺、直尺。

三、开工
(一)下加热组件的改造
1、先把BGA下加热拆开,将铝板取下,向测量三个孔间的距离,再从中间用钢锯锯开。
2、将两块板锯缝向外平放在桌上,用直尺将板边取直,量两孔间的距离,使其达到上步三孔所测尺寸。也就是说,中间留出一块砖所需的空间。这时,原有的四个定位孔已到中间。
3、用一张白纸放在铝板上,用手压出四个安装孔及原来四个螺丝孔的印迹(也可以用铅笔),做为参考尺寸。
4、根据中间螺丝孔的距离,照顾两边安装砖,选择角钢的尺寸,锯下,将其摆放在铝板下,两角钢中间要留出风嘴柄的直径尺寸。并与原有螺丝孔对正。在纸上画出角钢的位置。
5、将纸取下,将角钢放在正确位置,反过来,根据纸上印出的原有螺丝孔,在角钢上冲出中心点,再用电钻进行打孔。
(由于光顾动手了,以上步骤没有留图)
6、用螺丝将角钢与铝板固定。
完成后的效果如下:
7、将下加热箱背向上,

将两张A4纸粘成长纸,放在箱底上,印出原来的四个安装孔。
将纸蒙在接好的铝板上,使四个螺丝孔印迹对铝板各边的距离相等,就是上=下,左=右,按螺丝孔印迹的中心,在铝板上冲出点,用电钻开孔。完成加热砖支架的四个安装孔。完成效果如下:

8、开孔

将上面安装好的支架放到加热箱背面,用螺丝将四个安装孔插住,可不用锁紧,如下图(没有照相,合成了一下)

测下红点位置,在箱底上冲出点,用开孔器对支架及箱底同时进行开孔,以保证两者一致,因为安装后,风筒从这两个孔穿过,只胡这两个孔一致了,才能保证风筒是垂直的。

开孔后的效果如下:

9、DIY中间小砖的支架。

先将原来的四块长发热砖安到支架上。先拆下一边的角钢。

取四块小铁板(可以取自旧电源壳)

将60×60发热砖在支架上摆好位置,将两块小铁板放在60×60发热砖安装槽两边,确定他们的位置后,对过铝板上的螺丝孔,对铁板进行标注开孔位置。

将取下的角钢安紧,再取下另一边的角钢,如上述,完成另两片铁板的标注开孔位置。

对铁板进行开孔。完成效果如下:

将其安装到支架上的效果如下:

10、组装下加热。

以上步骤完成后,下加热基本改造完成了。下面是安装。安装后的效果如下:

至此,下加热组改造完成。

网友:
(二)控制器的设计。

本着省钱的原则,我找了个旧电源壳。一比较,正好与390控制箱一般高,正合适。

电路图如下:

热电偶没有用AT8205的,原因是其中风筒内部,对外部的温度感知差。另装了一个在下风嘴上。

其中:AT8205接线图:

(三)总装

在下加热组后安航空插头,以方便扩展功能。

总装好后的效果如下:

下风嘴效果:

下风筒安装效果:

网友:
增加了曲线说明。

四、实际使用情况

(更新)
曲线说明:

图中:绿色曲线是上加热跑的曲线。
           红色曲线为下风枪加热曲线。
为什么红色是不好呢?

唉,都是那个温控的过。只能设置分钟为时间单位。这也是我为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买PC410的原因啊。(唉……一时之错,终至……)

1、运行效果

2、处理黑胶的效果:

至此,同江390两温区BGA机改三温区工作算告结束。

网友(点评):
同江390还是有些用户的,看到此贴后,一定又有人接着DIY了。

网友:
兄弟 你的动手能力太强悍了!佩服!作为同江使用过的,不顶都不行啊!加油!

网友:
BGA这东西 主要还是手感  80块的风枪做无铅没有失过手  2万的笑死也差不多

靠的就是感觉 不多了

网友(点评):
你这是拿别人的好孩子练射击。不心痛东西啊。风枪烧死的例子大概不在少数。

网友:
你说是用手打人痛,还是棒子打人痛

网友:
手痛,棒子没感觉

网友:
楼主为什么没早发帖呀,今天才知道还有航空插头和8205手柄配套,我也没用温控表,,我特别想知道8205的风嘴是买的,哪买的,,好象比一般的小一点,有现成的吗。

网友:
已经更新了曲线图,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嘴是原来390带的。一共三个,我轮着用。

网友:
我也改了同江390的,现在焊接了很多北桥和笔记本显卡,成功率提高到90%,不过775座还搞不定,可能对温度曲线研究不深。我下加热用的是司利登的2305,温控用的是PC410.其它的与坛主差不多。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