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适配器会造成触摸板不灵

楼主(2010-12-13):
如题 hp v3000 都是原装电源适配器 一个正常 换另一个后触摸板就反应迟钝 为什么 难不成磁场干扰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HP CQ40 6515 遇到过,v3000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子弹头的适配器,只有正负极。不理解。下次遇到留意下

网友:
你对比一下两个的电压电流有何区别?

网友:
HP的不用专用的适配器。是有这个现象出来。应该是总个系统变慢了。 不是单一的鼠标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