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3N 屏闪求助!

楼主(2010-12-13):
三星 713N 屏闪 换过屏确认是高压板的问题   换过13V的滤波电容 和高压部分的无极性电容
还测过单插任何一组灯管能量一两秒但是不闪 不知什么原因寻求帮助 发个图纸也好!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就可以 了.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测试下,看看是高压板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接上信号线,看看灯管能不能正常亮,如果能正常亮才能说明灯管是好的,亮一两秒说明不了问题的。

网友:
这情人卡换高压包就会好的通病

网友:
换高压还会亮灭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是不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
屏闪要先用通用的高压条点一下确定一下是高压条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把高压线圈更换了。

网友:
搞个质量好点的通用高压板试试,,排除后,可能是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
没有高压线圈 我已经换高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