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0b求助!!

楼主(2010-12-13):
HP 2210b开机出现162-system options not set,bios也进不了,按键盘数字键、大小写键没反应,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求助!!!

网友:
试过了,没用的

网友:
还是虚汗   汗......

网友:
ec也加过,bios电池也换过,没用

网友:
没人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吗?基地的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板修好了,刷BIOS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