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1加电掉电的故障

楼主(2010-12-13):
一台明基A51触发电流到1.10左右掉电,查内存没有时钟,不知如何下手,北桥阻值正常,就是没有时钟,高手帮助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时钟芯片的供电条件是否正常,其次看其的周围元器件是否OK!!!

网友:
先要查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时钟的工作条件需要哪些啊?

网友:
供电都正常

网友:
查时钟工作条件。

网友:
还是先 看看 南北桥

网友:
既然知道没有时钟就查查时钟电路工作条件吧

网友:
供电正常才出来的时钟。要看看;供电正常么

网友:
电流的状态没有描述。对于主时钟只要具备3.3V就可以工作,但是内部的频率合成电路还需要来自南桥等控制(如EN\CPUSDOP等)

网友:
时钟工作条件有1,供电,一般是3B   2,系统管理总线,连南桥的    3,PGOK好信号,一般由电源IC或CPU供电IC发出     4,晶振起振      5,时钟IC是好的话都会正常输出的

网友:
刷BIOS看一下

网友:
看一看时钟条件呀

网友:
这款机子的内存时钟是一个单独的芯片给的,但换后还是不出,北桥换了 没办法了 总时钟工作正常 就是内存的不出 无语

网友:
是不是起保护了哦

网友(2011-01-17):
客户拿走了,修不了 郁闷中

网友:
唉,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是呀没办法  没有时间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