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各部位的故障比例

楼主(2010-12-13):
请问液晶显示器各部位的故障比例

网友:
我觉得显示器故障最多的是高压板因为我维修的大多都是高压板坏引起屏不亮!~

网友:
高压板出现故障的机率高些````

网友:
没有供电大部分是电源的前级问题,有供电大部分是高压,其次是灯管

网友:
常见故障亮下黑屏,高压部分最容易坏了,其次是电源部分,主板和屏坏的少些,但若是坏了,却不容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