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图,(已解决)

楼主(2010-12-13):
这个电路是内存供电的一个局部图纸,其他地方很好理解,就是箭头指向的这个SLP4_L的信号不知道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这是南桥发出的SLP_S4#信号,看了好久都没有明白他的信号高低会对电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在此感谢 马丁可 同志的热心提示,使我看到了那个帖子,也明白了这个电路图的原理,在此我讲一下我的理解,首先要讲一下系统状态的定义,SLP_S3#,SLP_S4#,SLP_S5#是定义系统状态的三个信号,当都是高电平的时候,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都是低电平的时候,处于关机状态,其中SLP_S3#代表待机,SLP_S4#代表休眠,当待机状态时,SLP_S4#和SLP_S5#处于高电平,SLP_S3#处于低电平,现在回到电路图中,待机状态,内存是不能停电的,所以SLP_S4#高电平,Q46截止Q45导通,内存由待机2.5V供电,当系统休眠或者关机时,内存是可以停止供电的,这时候SLP_S4#也正好是低电平,Q46导通,Q45截止,内存停止供电。正常开机后,三个信号都是高电平,这时候DUALSW也正常有了高电平(12V提供的)所以Q112导通,Q45截止,Q46截止,内存正常由DDR2.5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信号电压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那个三极管是PNP的,也就是低导通,请楼主回答~

网友(点评):
SLP_S4#这个信号你不会不知道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知道啊,南桥发的低电平信号,我说你图上标的那个,就是SLP-S4#?换了个标记我没见过~呵呵。

网友:
SLP_S4# SLP_S3#这两个信号通过不同的组合达到主板的几种不同的工作状态。也就是ACPI的几种状态。都是由南桥发出的。上边这个图应该是由一个N场 和一个P场 还有SLP_S4#来控制内存供电是由待机电路还是开机后供电。

网友:
内存在不同APCI状态供电

网友:
q46这个三极管是低电平导通吧

网友:
你们说的都不错,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我就是看不懂,这个信号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因为怎么也看不出来它们的因果关系,SLP4电平的高低会使PNP的三极管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因为电路图我看不明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1723847
你看下就明白了,请不要重复发贴了

网友:
非常感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