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冒锡珠(汗)问题

楼主(2010-12-13):
弱弱的问句  IBM R61 冒锡珠  是不是就要重执球啊  - -   北桥 显卡 南桥  显存  我的个妈啊  - -
是不是冒了就要掷球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基本上已经玩完了。还是去淘宝找个板子吧。

网友:
是的,这个一定要重植了
加了胶的

网友:
LZ和我第一次一样呀,弄得什么都冒呀!冒也就算了,那些胶好难弄干净,最后还掉点了!

网友:
我做了好几次每次都很小心,可是每次都冒锡珠,最近都是重掷的

网友:
哎不好修啊前两天修了台,非常小心啦还是掉点

网友:
点一个没掉 就是 南桥北桥显卡 显存 全冒了 我又要掷球了 - -

网友:
    - -  。恭喜LZ中大奖勒   、全部需要重新植株   。  对了 ?问下 、你杀桥的时候《显存、北桥、南桥》都不贴铝箔纸么?

网友:
IBMR61I 显卡取下了 但底板有黑胶不好搞掉

网友:
越忙活越乱啊,慢慢来吧,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都冒珠了 不重新值不行的

网友:
你事先怎么不把《显存、北桥、南桥》隔开呀,我之前都做死了2块板,之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是爆珠了 温度高

网友:
  我见 人家 一般都用  铝片+隔热纸 贴的密密实实的。

网友:
楼主太高了,我们都加了几层铝泊纸才上架,你牛,都爆了

网友:
   我贴了  没用  悲哀 第2次忘记了 结果 全部重置

网友:
重值很简单啊,做这种桥要小心

网友:
R61有黑胶的啊,要用东西隔开啊,都爆的话,够你去除黑胶了,而且还容易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