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不充电

楼主(2010-12-13):
接到一台T42,一直不充电,不过充灯是亮着的。刚开始没有DCIN_DRV,所以换掉TB62501,42PIN 23V出来了,但还是不充电。真郁闷。不过后来查了一下把3806边上的电阻电容有问题的都换了一遍还是不行。唉……真是越来越没有思路了,真不知道还该怎么修。
       不过偶然发现为什么用适配器没有-EXPWER,当把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上也没有,只有在只用电池的时候这个就出来了。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吧。苦思冥想中……突然发现还有个BAT-DRV也就是TB62501 41PIN应该也有个高电位,但怎么就是不出来呢?求助高手这个信号的来源?和充电到底有没有关系。现在实在是没有招了正在更换PMH4.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的帮助!

网友:
更换PMH4后BAT_DRV 出来个10V多的电压不知道对不?不过还是不能充电。不过-EXPWER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只有在单插电池的时候才会出来

网友:
不过检测信号都是正常的。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不充电,你应该去检查充电电路,怎么查起待机触发电路来了?

网友:
-EXPWER没电压是正常的,不要盯着这个搞

网友:
查3806 CS电压是否正常,冲电电路是否有电压输出,(可以查开关管是否有控制电压)

网友:
这个很难修呀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昨天修一台T41P的机器不充电,也费了不少时间,TB发给ADP3806的BT_CHG都有了,电池的数据脚也有波形,就是不上充电电流,3806换了两个,一样的情况 ,最后发现是3806的VCC一端出了问题,10欧的电阻变到400欧了,但电压还是正常的。更换了电阻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我的那个电阻也有问题,但是换了后还是不行啊。

网友:
描述故障的时候建议你上图纸,修到哪直入主题这样别人也好给你支招,

网友:
BAT-DRV是开启电池供电

网友:
听着听着就 晕了  睡觉去了

网友:
-EXPWER是只有单上电池才有的3V电压的

网友:
BAT_DRV 是一个放电的驱动电压啊,老兄搞什么啊,你要查充电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