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碰到的主板不开机。静电问题?

楼主(2010-12-13):
最近比较衰,修版也衰,收到客户拿来的主板。内存不过`内存重复插几次。结果开不了机了。还有台是好的`主板保护了``电池放电`开机跑码了,客户在就换了个[MOS]管,结果不开机了,点下南桥晶振能开机。换个晶振也是一样,是静电嘛?什么东西也没碰。都是。  求大侠们解释下``

网友:
补充下``有静电台布,。后来还戴过防静电的``形状和手表样的`,呵呵不知道具体名字叫什么

网友:
静电手腕  静电衣服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表示同情,我修机器的时候,也会胆颤心惊的,就是怕出现这种意外,后来想开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碰上了就认倒霉,也就胆大了,维修就是个冒险的工作。

网友:
没碰过  郁闷

网友:
连着碰着``三块主板``昨天和今天`都是这样``有块主板后来好了`,晶振这块还在研究中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  苹果板子很会受静电影响

网友:
没事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维修就是老火呀。有时候遇到一些本来可以开电的后来搞的不开电了。还真不好给客户说呢。不过见多了就习惯了。并使不每个客户都那么苛刻的

网友:
查时钟电路

网友:
楼主 你说的是静电环吧  呵呵 我觉得静电不会影响到吧

网友:
我习惯每次在碰板子(包括内存条)前都先找金属物体摸摸放放电再做事。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不是静电造成,很可能是晶振和谐振电容不良了。先换了试试,不行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LZ你确实比较衰,不过没事好好研究下,追下线路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不是静电造成,很可能是晶振和谐振电容不良了。先换了试试,不行再考虑其他的
我同意这个说法,先试试吧

网友:
同意楼主的 ,多查下电路,说不定就是电容 坏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精英865P的板子 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是开不了机  短接开机针之后要压下南桥才开机 真是邪了门了
后来连压南桥都开不了机了   SLP_S3 没有信号输出到IO

网友(点评):
你这是桥虑焊!

网友:
我怀疑是南桥虚焊了,因为我也遇到过吹MOS管导致座子虚焊的。

网友:
如果经常碰到静电损坏东西,就要检查一下插板是否有接地或接地是否良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