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的状态!

楼主(2010-12-13):
我想请教一下,在内存的1.5V供电(DDR3)的电源输出部分的高低门MOSFET管是工作在什么状态?H端的MOSFET的电压:G:3.3V,D:5V,S:1.5V
  L端:G:8.3v,D:1.5V,S:0V,是不是工作在饱和状态?MOSFET类管的3个工作区域没有什么界限,不必三极管,所以不是很明白

网友:
得看MOS管的作用,一般是开关,如果S接地 一般都是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N沟道管,只要G D极电压大于S极电压,都属于放大状态,你说的H端,就符合这个特性,而且在D极电压不变的情况下,G极电压从0增加到12V,S极电压也会从0增加到5V,即G极电压达到12V的时候,D极电压等于S极电压。
L端,也算是放大吧,
其实场管的G极电压是个很纠结的问题,因为那是个波形电压,用万用表测出来的只是个不变的电压,要用示波器才看得出来,能帮你的就这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你说的,应该是PWM控制的内存供电,这个类似CPU供电,一个上管一个下管,下管S极接地,所以是0V,这两个管子都工作在开关状态,通过反馈电压信号,动态的调整内存的供电电压,使他保持稳定。

网友:
我按照MOSFET的工作原理判断也应该是工作在饱和状态(放大),只要Ugs>Ut,D给一个适当的电源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这个Ut到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