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系列的外接无显,内屏正常

楼主(2010-12-13):
一台东芝M800的机子,GM45的北桥,外接无显示,内屏是正常的!装了纯净的安装版系统装了原装的驱动,快捷键无果!切换无效!在BIOS里有两项关于DISPLAY这个的选择,一项是:AOTU SELE 还有一项是:LCD+rgb,选择AOTU外接什么切换都不显示,选择LCD+RGB一开机外接就可以显示,但是进到系统就不显了,什么切换也不得!如果不装显卡驱动就可以显示,装了驱动进系统就不显了!看了BIOS里面的描述是这样的:AOTU SELE 如果选择这个选项,当有扩展显示设备接入时选择优先在扩展设备显示,如果没有接入侧在LCD显示!LCD+RGB  如果选择这项侧两个同时显示!意思是不用切换,在VGA接口随时有信号!现在我不时什么办了!不懂是不是软件的问题,系统重装过了,换过WIN7的试了一样!驱动用了官网原装的!量了CRT相关VCC也正常了。

网友:
桌面右键属性可以设置外接  这是系统设置问题  装一百遍系统都没用

网友:
请问楼上的,系统设置如何设置?

网友:
哥 这个你别搞了  我也遇到过  有能力  换个显卡吧

网友:
软件排除了,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设置问题,我都弄了!

网友:
已经解决!换了个GM45北桥就好了!感谢各位,特别感谢“昂首向前”樊工的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