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H7时钟起振的条件

楼主(2010-12-13):
一块t60集显的板 待机无3M 5M  查得U41的4脚 28脚无开启信号  继续追到PMH725脚 26脚没有起振 也没有电压芯片换过正常供电正常 。。。请问高手PMH7要工作还要满足什么条件 ?

网友:
时针,复位正常,-ext_pwr为高电平

网友:
-EXTPWR 73脚有3.3V电压  就是25.26脚没有电压  我量有正常待机的这两脚有1.6V左右的电压又该考虑什么?

网友:
-EXTPWR应该为低电平才对吧?

网友:
-EXTPWR 73脚是高电平

网友:
我的机器跟你一样的,没有晶振电压

网友:
没记错的话-EXTPWR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感谢各位的意见  -EXTPWR在插适配器时应该是低电平 后来追线是充电IC损坏导致成高电平 更换就OK了 PMH时钟脚电压也起来了

网友:
呵呵,学习啦,请问下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啊,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应该是检测是电池供电还是适配器供电吧

网友:
适配器接入要为低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