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用通用高压条的技巧

楼主(2010-12-13):
朋友们谈谈笔记本改用通用高压条的技巧吧
供电和接地好找,那开关信号线如何能确定呢,还有亮度调节线。希望师兄们谈谈。

网友:
开关和亮度都是碰了接上不行就在换过来。两个信号不是很难。

网友:
主要看是开关控制信号是不是反相控制

网友:
开机不要进系统,让机器停在选择启动的画面,或着直接进BIOS,反正不要让机器进系统。此时可以FN加上调节亮度的键调几下,然后量剩下两根线的电压,会变化的就是亮度控制,一直是3V或5V的就是开关信号。至于为什么不进系统,因为有的机器进了系统要相关的快捷软件才能调节亮度,还有就是进系统等待间时长。

网友:
改通用条    没有技巧的         先找到供电     还有   GND      接下来  找亮度     剩下的就是 控制了      注意别把供电加上控制去    危险    还有   电源    电池  一定要拔掉   切记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4楼的朋友,像如何改这种通用高压 条损坏主板而不开机,主要是损坏哪个部位呢

网友:
一般不会损坏到主板的,即使EN和ADJ接错了

网友:
地 供电 信号

网友:
一般谁去找亮度,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