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M2主板无复位检修求助、、、、

楼主(2010-12-13):
     郁闷 刚打完字、IE出错了。  所以截的图、、、
  NV的主板是先有CPU供电  还是先有VRMGOOD的啊  如果先有CPU供电 那现在南桥不能正常发出EN信号  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坏呢?

   换南桥修复。。

网友:
路过,高手,怎么还不来

网友(点评):
呵呵 、升级挺快。灌了不少水吧、、

网友:
路过  高手快来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彼此,彼此,赚点分嘛~~下载需要哦,呵呵

网友:
肯定是先有VRMPG再有CPU供电,NV的板多数是由桥发出的VRMPG,但是有些板是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块主板是由W83303AG发出的  但不知道W83303AG是不是坏的   手上没这配件

网友:
貌似没有总线电线吧?

网友:
VRMPWRGD是表示VCORE电压正常,发给南(北)桥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INTER时序和NV的时序是一样吗?
总线供电?你说的是VTT电压  有0.94V  有点偏低  不过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INTEL和NV的时序不同

网友:
如果是W83303AG管理的话,内存供电和显卡供电必需正常且反馈PG信号回W83303AG以后他才会送出VRMPG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反馈电压正常。W83303AG还不发出VRMGOOD  那就是W83303AG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