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HP-P2507FWP插到主板上不触发,空载能触发

楼主(2010-12-13):
DELL电源HP-P2507FWP插到主板上不触发,空载能触发,带负载时绿线电压只有不到3V,空载触发后3.3V,5V,12V都正常,只是灰色线没有电压。鼓包电容都换完了,还是不行。这里有一个IC: HP1001WA-A,绿线经120欧电阻接到这IC的4脚。还有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
沙发!!学习中。期待高手回答

有空养养鸡 -5

网友:
我也是新手,是不是PG信号没过来啊,你测测灰线有没5V

网友:
没修过那么好的电源,只修过长城,航嘉的

网友:
这几天搞个FSP-180的电源搞闷死了,电容全换了,也是负载不起。。。不接P4CPU供电那条,就能启动,。。。检查了,整流桥管有些轻微短路,换掉,还是不行,现在怀疑KA3511问题,可惜没备件。

网友:
这电源我换了HP1001WA-A和单向可控硅,没用!第一次看到电源用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