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12-13):
其他供电什么都正常,现在就是加电跑B0,当拿掉内存卡,换上测试卡的时候,1.2V的内存时钟是正确的,但是当加上内存后,直接下降到0.3V左右,然后过不了内存,跑线路内存时钟直接进北桥,郁闷中,做桥没设备,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网友:
B0没到内存吧。先查查其他的吧

网友:
拔了内存就不走了应该到了内存吧

网友:
看不懂说啥

网友:
BIOS,IO,内存总线电压考虑

网友:
在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技嘉的主板不过内存的一般都是BIOS程序损坏造成的。

网友:
不同意楼上的说法,建议楼主看下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B0的码80%都是到北桥的AD线不正常,多数是由串连在中间的10欧排阻引起的,你先查一下吧

网友:
内存总线电压 AD值都正确 就连桥供电都OK的,就是这个内存时钟不对,我实在是找不到方向了,IO 也换过

网友:
测下PCI上的帧信号,有没有波形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回焊北桥

网友:
BIOS 问题 吧

网友:
技嘉板子的IO一般要原型号代换,型号后缀都要一样,这样代换成功就比较高。
先试试刷下BIOS,如果是双BIOS,可以人为短接主BIOS,从而强迫副BIOS启动。
如果还不行,电压都正常,线路,元件没异常,那就得考虑桥的事情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我学到了些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