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星80G硬盘故障问题

楼主(2010-12-13):
有个80G 的硬盘,开机运行,硬盘里面会发出疙瘩疙瘩的声音,不知道还能不能,会不会是电路板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本身有故障了,主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因该是敲盘的声音 跟电路板无关

网友:
敲盘,故障不好断定,修复的可能性较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nnect to pc 3k, what's the disp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