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电容对地阻值为0

楼主(2010-12-13):
高压板上的所有电容对地阻值为0,这是什么问题?故障为 显示器灯亮,不显示

网友:
短路了,查查是哪个电容 或部件短路的

网友:
如果保险开路 会造成电容短路吗?我用数字表测量保险,开路

网友:
高压部分短路,高压部分的保险当然会烧断了,断开保险,查保险到高压部分的电路,检查高压芯片和高压驱动管,以前修过类似故障,当时是高压驱动管击穿了,有的是3脚,类似三极管。有的是5脚贴片形式封装的。

网友:
请问这块驱动板哪个是高压驱动管 ?

网友:
那两个八脚的就是啊,大IC左右各一个

网友:
高压包边上的两个是双管

网友:
高压板只是为屏提供背光的,跟屏显不显示应该没有任何关系,屏不显示,如果不是屏本身的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已经检测到保险开路,板上电容对地短路,应该先排除短路故障然后才能上电测量电压。目前首要是排除短路现象。但是场效应管是个六只脚的怪物,不知道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
它是这个样子的高压驱动管,有六只脚

网友:
这个就是了

网友:
晕  。 就把他 分 为三个极测啊

网友:
先把那两个MOS管吹下来,再量下有没有短路就知道啦

网友:
谢谢大家 由于我没有热风枪 也没有可以替换的MOS管。所以我直接买了一块高压板,明天装上去试试

网友:
楼主换了药说说结果哟

网友:
晕,枪都没有来问人怎么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