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求救

楼主(2010-12-13):
进水的机器    进水的地方都修好了  也清理干净了  也能上电了    等我去装机的时候  又出现一个让我头痛的事情 也不知道怎么了 D84  这个二极管老是烧      但是1540也换了   上电没有桥供电   又加上有进水的机器修了一下午 也没有修好     老板没有说什么  但是我感觉  如果修一台机器那么长的时间还没有修好  我还不如不修呢     自己都过意不去        换了N个  二极管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今天下午的心情超不爽   又加上这个机器还没有修好     气得我都不想做了       谁能救救我呀

还有谁有R453的图纸   有的请发上来   我十分感谢  那个机器也让我超不爽 超烦  都要自己赔板子了

这两件事一出来  我真的不想做了     心理超烦    不知道该咋办了

网友:
我都打对地组织了      没有短路的呀    不过1540   我还是能相信我自己的焊工的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老是烧他       那个只不过是做自举升压的作用    怎么老是烧呢     在加上在她没有烧之前  我用万用表最高电压才5V    在她7V 都不会烧的呀     特郁闷

网友:
无供电一搬好修重要的是耐心有时候往往是些不入眼的小问题,别急慢慢来

网友:
是呀    但是毕竟是在打工    要是时间在长了  好久不好了   再加上我也绞尽脑汁了

网友:
电容呢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小问题最容易被人忽略了,慢慢查就行

网友:
LZ心情太急燥,修机器除了技术,还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实在平和不下来,洗把脸,抽根烟再继续。那块老烧D84的板子是裸板爱烧的话,建议楼主查关于D84的控制源,装机器烧的话可能板子哪块绝缘做的不好。

网友:
修电压是绝对修得好的   只是需要耐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裸板    就烧

网友:
烧东西无非就是过压过流和欠压  你仔细看看1540的外围电路   应该会有新发现

网友:
找个料板的复合管换上    ,不有装其他的管 式式

网友:
先放一边 明天在修  保持心态

网友:
修机人缓解心情也重要     用心看看找个料板对着测一下

网友:
看看D84   2脚通往哪里的 还有它的旁路元件有无坏损

网友:
把两个电容换掉,如果不行建议再换一个1540,你最好再测一下1540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了。

网友:
不好意思  修好了   我把电阻电容换反了  就是那个自举升压电容     特郁闷   哎   终于算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个电容?说下标号

网友:
晕  大哥   你行的!!

网友:
以后工作要仔细啊,有些时候不小心就会把故障扩大,焊完后马上检查

网友:
r149   c546    就是bst  升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维修切忌心急呀

网友:
晕。哈哈,修机器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查错装错也是挺正常的呀        谁能不犯错

网友:
估计 主板上 还有短路的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