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被保护的电源应该检测哪里?

楼主(2010-12-13):
辅助电源正常,+5VSB和TL494供电正常,绿线有4.5V,短接绿黑线无电压输出,测得TL494第4脚电压为3.6V,8、11脚输出2.3V,两个相连的C1815正常,TL494换过,两个13009是好的,三个半桥是好的,后级的电容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把TL494第4脚和地相接(应该不用再短接绿黑线了是吗?),12V为6.8V,5V为6.4V,3.3V为2.6V,想不明白了,3.3V是和5V一起的,为什么5V高了而3.3V却低呢?
我想,应该就是输出的电压中有一个过大造成了保护,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正确判断到是哪一路电压有问题呢?求教了。谢谢。

原来是5V和12V线圈短路,致使电路保护了。

网友:
TL494的反馈脚相连的色环电阻阻值检测下

网友:
测得TL494的4脚有3.6V电压明显保护了,就查这路的电路三极管、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馈脚指的是1、2、15、16脚吗?如果是,都测过那些电阻是正常的了。

网友:
8、11脚电压偏高,造成推挽驱动不正常,着重查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