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驱动怎样装?装在哪里?

楼主(2010-12-13):
有知道硬件的驱动程序怎样装,比如声卡。谢了

网友:
选择自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打开你下载的驱动根据上面的提示装置于要装在那个盘里那就随你想装在那个盘里了

网友:
如果是安装程序的话好办,一路NEXT就行。否则就得用手工方式安装,在设备管理器里选中该设备,右键菜单里有一项更新驱动程序,选中后找到驱动所在文件夹即可安装。

网友:
上传图片给你看就明白,当你插入声卡系统会自动提示安装驱动,你可以让它自动安装,如果系统识别不了无法安装,你就打开设备管理器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有黄色感叹号的选项进行驱动更新。

网友:
按型号在网上下载一个,自动安装就ok啦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装个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接上网线,想装那个你就点那个就行了。

网友: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

网友:
我遇到过,驱动精灵也找不到的

网友:
弄个  驱动精灵多省事。

网友:
下载个驱动精灵更新下吧  没用的话就必须得找他型号驱动下载

网友(2011-01-28):
这问题我猛一看,懵了,楼上的几个高手都说到了,楼主好好看看吧

网友:
楼主这问题问得太精辟了。版主给加精加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