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重装系统后配置变低了?

楼主(2010-12-13):
今天遇到一个dell台式机 ,机箱很小,本来是dell正版系统,打开看了一下明明没有独立显卡,可是有独立驱动,系统重装后,配置就变了,赛扬2.4 845gv主板,256内存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知怎么才能变回原来的配置?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机子做的系统是被更改过系统硬件信息的,我也碰到过,直接跟他说,这机子没法做系统,免得麻烦。

网友:
发一个修改硬件配置的方式给你参考
硬件改动都是sysdm.cpl文件“惹的祸”

知道了问题的关键,下面要做的就是修改信息了。

首先将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下的sysdm.cpl文件复制一份出来,然后用资源编辑工具EXESCOPE(下载地址: http://scmy.downloadsky.com/down/HA-eXeScope650-moming.exe,汉化版)打开复制出的sysdm.cpl文件,展开“资源→对话框→101”分支。在右侧一共有9个“Link Window”。除了第4、5个外,把另外七个的“可见”属性去掉(即去掉右侧“可见”前的钩),目的是在检测系统属性时只显示第4、5个的内容。

选中第4个“Link window”,在“标题”栏输入文字“Intel(R) Pentium4(R)处理器”;在第5个“Link window”的“标题”栏中输入“4 GHz,2048 MB 的内存”等信息(连内存信息也一并改了。数字可随意输入,但不可过长,否则显示效果较别扭);再将第4个“Link window”的“Y”坐标值改为“149”,将第5个的调整为“170”,以占据原来第1、2个“Link Window”的位置。

修改好后保存该文件,接下来只要用该文件替换原始文件即可。不过,在替换过程中,会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文件保护功能会“作祟”

是Windows XP+SP2系统,要把修改后的sysdm.cp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中替换原文件有些麻烦——SP2强大的文件保护功能会自动还原原始文件。不想禁用文件保护功能,所以借助文件替换工具Replacer(下载地址:http://www3.telus.net/_/replacer/Replacer.zip)解决了这个问题。

将下载回来的文件解压到任一文件夹,双击“replace.cmd”出现命令提示符窗口,将C:WindowsSystem32sysdm.cpl文件拖到其中,回车;再将修改过的sysdm.cpl文件拖入其中并回车,输入“Y”后按回车,这样就能替换掉系统文件了(在弹出的Windows文件保护时请点“取消”)。至此,想要的4GHz的P4 CPU终于“出现”!心动了吧?那就赶快动手吧

网友:
这种机器在深圳太多了,特别是那些老本本!
经常有人在街上拿来骗人,明明上P3有机子被改成了双核的!

网友:
高科技骗术,就是利用软件刷新的吧

网友:
是刷过BIOS的,装系统过后露原形了。

网友:
LZ给人家骗了

网友(2011-02-20):
东芝有一款很老但是很薄的机器,在深圳那些骗子到处骗人,明明是很垃圾的要命的单核,硬盘还是东芝的小硬盘(没有超过20G的),硬是贴的Win7的系统标,还什么独立显卡,酷睿双核。。。。一般都是老人或者农民工上当的多

网友:
IBM也有这样的垃圾机器   不知道是不是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