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根据测试结果维修显卡

楼主(2010-12-13):
这阵子在学习维修显卡,在学习了用测试软件测试故障显卡,并确定显存的分布情况后,但我还是没法动手。比如,我在维修“盈通RX550-256GD1标准版 BB”时,用R113版本的程序测试出报错的地址是:failing bit: MDA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这说明是坏了A通道的显存吗????
但我把AB通道的显存对换时,显卡更花了,以前是在DOS是不花屏的,只是进DOS前会花,现在是大花了,怎么办???

还有在书中有一个维修例子:说“由于此出错的数据位为B56~B63,根据R3MEMID的使用说明以及DDR显存颗粒的脚位定义图可以把排查的范围缩小到47脚夫(UDM)、51脚(UDQS)以及8个数据位全部出错”于是对两个控制线打值....这是如何确定这几个脚有问题的啊????

个人觉得维修难度就在于资料的找不到而停止了进度....不知有何好的方法没?

网友:
是呀,哪位高手来讲一下

网友:
这事要跟进了,在下也在学修显卡当中。我记得我师傅是这样的:一个芯片组的,还拿好的卡来试呢,拆一显存用软件测是哪位置的。详细的跟贴学习吧。等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