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知道北桥的几组供电的测试点。

楼主(2010-12-13):
哪位朋友知道北桥的几组供电的测试点。告诉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2012-03-11):
我也是要这个 ,同求啊

网友(2012-06-15):
我也想要,谁能告诉一下,

网友:
主板中南北桥芯片组需要的电压主要有3~5种,包括3.3V电压、2.5V电压、1.8V电压、1.5V电压等。由于芯片组需要的工作电压较多,因此主板一般都设计有专门的南北桥供电电路为南北桥芯片组供电,3.3V由开关电源直接提供,其它电压需要转换后提供。  南北桥的供电电路方式和内存的供电电路基本相同,主要包括由开关电源组成的供电电路和由调压电路组成的供电电路两种类型。  1.调压电路组成的芯片组供电电路分析  调压电路组成的芯片组供电电路主要包括3.3V供电电路、2.5V供电电路。1.8V供电电路、1.5V供电电路等。  (1)2.5V供电电路  2.5V供电电压可以通过由运算放大器和场效应管组成的调压电路得到,也可以通过多端稳压器稳压后得到, 多端稳压器MfC5255,它共有5个引脚,其中IN引脚为电压输入脚:0UT引脚为输出端,一般输出的电压经过滤波后,输送到芯片组。EN引脚为输出控制端,连接到南桥芯片,当电脑开机后南桥向此引脚发出高电平控制信号,接着多端稳压器开始工作,3.3V电压从输入端进入后,经过内部控制电路处理后,输出2.5V供电电压。如果南桥输出的控制信号为低电平,则关闭多端稳压器。在有些主板中,多端稳压器产生的2.5V供电由芯片组和内存共用。  (2)1.8V供电电路  1.8V供电电压一般是3.3V电压通过三端稳压器转换后得到,LTl117组成的1.8V供电电路。 由三端稳压器组成的1.8V供电电路 U40三端稳压器LTl117,它的VIN引脚为电压输入端,V0UT引脚为电压输出端,ADJ端为调节端,此端口通过电阻R725和R726组成反馈回路,实时侦测输出端的电压,以保证输出的电压保持稳定。三极管Q31和Q32组成的电路为电流放大电路,它可以将输出的电流扩大到800mA以上。此供电电路开始工作时,3.3V电压经过滤波电容C720和C721滤波后进入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端,经过三端稳压器处理后.从输出端输出电压。此输出电压经过R725和R726组成的反馈电路调节后,输出1.8V电压。同时三极管Q31和Q32组成的电流放大电路将输出电流增大,然后再经过滤波电容滤波后输出北桥芯片需要的1.8V工作电压。  (3)1.5V供电电路  1.5V供电电压一般可以通过稳压器稳压后得到,也可以通过由运算放大器和场效应管组成的调压电路得到。运算放大器和场效应管组成的1.5V供电电路。

网友(2012-07-24):
不错,讲得够详细,要是配合图片就更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