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音箱功放后面的左右声道,一个有声,一个不出声?

楼主(2010-12-13):
金河田音箱功放后面的左右声道,一个有声,一个不出声?
有修过的吗?给个思路!

网友:
已经用卫星音箱试过了,卫星音箱没有问题,问题就在右声道插孔那里,右声道接上任何一个卫星音箱都不出音!

网友:
仔细看了,左右声道模块没有虚焊的地方,那么是不是IC坏了呢?它的IC是UTC4558,是不是换了这个就好了呢?其他元件呢?还需要考虑其他元件吗?

网友(点评):
4558是运放。可查PDF

网友:
这个 很容易吧
有示波器 就用示波器从输入追踪信号 ,看信号到什么 地方丢失

其实这个IC坏的概率有8成

网友:
对不起,没有示波器,所以才问的!

网友:
很简单啊  不是有2个一摸一样的芯片吗?
替换法不就解决了么?吧好的和坏的换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我有一个功放是左边输出声音正常,右边声音小 。请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一般是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