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1 neo v2系列ms-7392主板

楼主(2010-12-13):
V星p31 neo v2系列ms-7392主板启动后反复开关机,后把内存条换槽后可以开机,无显示,是什么原因,能能告诉小弟非常感谢。
主板

网友:
有没有读什么代码

网友(2011-12-01):
是显示代码39吗?

网友(2012-02-27):
我的是39的代码

网友:
应该是内存部分引起的,先换一条好的内存试试,如不行的话,查内存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2013-06-17):
我的是不跑马

网友(2013-12-15):
最后查出来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