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开机保护大家一起来讨论下

楼主(2010-12-13):
公司送修一台海尔T68的机器,来的时候是灰屏,确定显卡故障后,直接上BGA,试机OK,就装了起来,装完以后让同事拿去把风扇给改个温控,谁知道他从南桥旁边一个接口上拉了个3.3V的电压过来,开机电流0.57掉电,可是把那根线去掉以后,上电 机器自动开机电流能跳至0.37。来回循环不停的跳变,看来是主板除问题了,拆机 测得主板上除了CPU没有电压外,其他都正常 ,也量不出哪里有短路,只好找图纸查条件了,在论坛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图纸,找了个ISL6262的PDF 供电脚 都正常 VR-ON OV  跑电路 此信号来自IO  原以为是IO 问题 ,但换了以后故障依旧,南桥也换过了,故障一样,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谢谢了

网友:
u的电压 是最后才出的,你看下显卡工作条件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有没有打一下VRON的对地阻值

网友:
打过VR 0N的阻值很正常 不知道这个信号需要哪些条件才可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