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了一篇好文章的心得,分享一下。

楼主(2010-12-13):
刚刚看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是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帖子如下:
一块杂牌865主板维修实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5827-5-1.html

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不过内存要杀IO,于是好好研究了一下电路,终于明白了,画图如下,希望和我一样的新手学习

网友:
据我的理解SMBDATA和SMBCLK是由南桥发出的给内存的91和92脚,不是由时钟芯片发出的。当IO损坏时这两信号肯定不正常了,也就牵扯到内存时钟的异常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换IO就会搞定的。而楼主的理解我认为有误。从奋斗小青年的文章里看出排阻822的一端接的是3.3V,应该是上拉电阻。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还望指教。特别是请奋斗小青年看到此帖后能够给个全面详细的解答,因为你最有权威性。

网友:
好贴 又学到点东西

网友:
好贴 又学到点东西

scq330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个是精英865G--M的电路图,,另外我的图纸画的很明白了,并没有说信号是时钟发出的,只是和时钟有关系罢了,从电路图的名称看,时钟和内存之间的信号叫做SCLK和SDATA,南桥发出的信号叫做SMBCLK和SMBDATA并且中间隔着一个场效应管,

_ECS 865g-m8v1[1][1].0.pdf

网友:
站在边上学习学习

网友:
没仔细看,先收藏了,有时间了慢慢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这板是一个上拉排阻坏 。
以为以前修了好几块系统时钟总线不正常都是IO坏的, 所以一上手就干了IO
91 92那两条线不一定都是由南桥产生的噢 ,    南桥 , IO  ,时钟芯片都可能产生的 。
具体跑线路就出来的。

网友:
俺是菜鸟IO是啥东东。

网友:
楼主是认为IO时钟线内部击穿导致系统时钟总线没有的吧?是有点纠结~

网友:
就是还有点看不懂啊,呵呵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获益匪浅

网友(2011-01-14):
好帖,小青能上原图解释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