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IMate 3000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12-13):
今天接到一台Acer TraveIMate 3000,能正常开机,进不了系统,内存,硬盘已换过,还是蓝屏,系统装了N次,安装版,Ghost版也装过,还是蓝屏,无解,开始拆机,发现Max1714A  CPU主芯片边的一个2-7电阻很热,换过一样热,没有了思路,现在没有max1714a ,这个芯片可能什么芯片找用。或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你装系统的时候先什么驱动都别装,看可以不,如果还不可以的话,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慢慢查   板子上的问题